[应用相关] STM32串口通讯调试问题

楼主(2018-10-20):
用STM32F103VET6。现在要实现从AD采集模拟量,然后希望通过串口在visual scope上显示实时的波形! 串口通讯用什么样的协议?

楼主:
USB转串口是用的 USB转UASRT转换器么?

楼主:
AD采集的模拟量是通过DMA直接通过串口与电脑通讯还是怎样?

网友A:
串口只定义了硬件特性,软件方面的协议必须自己定义,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尽量定义一个完整是数据帧,有帧头,帧尾,数据长度,数据,校验等

网友B:
AD采样可以使用DMA与串口通信输出,可以减轻CPU的工作,如果CPU不是很忙,也可以用CPU控制串口收发

网友C:
串口通讯用什么样的协议?单片机和上位机,是吧,这个你自己定就可以了啊。简单,可靠就行。USB转串口,是usb转串口线。

网友D:
协议用标准的MODBUS吧
2要看距离,就几米的话用RS232就行,远一些就用RS485,电脑端用USB-485就行

网友E:
要看你显示的需要什么格式。

网友F:
visual scope 要求用什么通讯方式呀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 随便加个校验就可以

网友H:
看这个硬件本身都支持什么种类的协议啊

网友I:
跟你用的什么器件是有关系的

网友J:
就是rs232就可以 自己做加密解密处理就行

网友G:
rs232就可以呀 自己做crc校验就行

网友K:
什么协议也不用 就是串口 自己打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