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换成YCbCr信号?

楼主(2018-10-20):
目标:FPGA通过THS8135输出4:4:4的YUV视频信号。TSH8135的三组数据线输入,分别对应的RGB的数据?还是需要转换成YCbCr信号?

楼主:
M1,M2如何配置?

楼主:
多谢,还有个问题,SYNC是什么的同步信号?SYNC=Hsync & Vsync?

楼主:
SYNC_T 看手册的第15页的图,只在SYNC低电平时,产生波形?其他时候需要是什么样的电平?

楼主:
BLANK引脚如何配置?

网友A:
手册不看

楼主:
手册看不太懂,芯片输入信号的格式不是很清楚

网友B:
VGA输出配置?

楼主:
三组数据=RGB;M1=M2=0;SYNC=BLANK=SYNC_T=1; 不知道配置的对不对,测试是可以出图像的。

楼主:
YVU输出我的配置如下:
三组数据=YCbCr;M1=SYNC延时2个周期;M2=~SYNC延时2个周期;SYNC=~(Hsync ^ Vsync);BLANK=de ;SYNC_T=0。测试图像不全。

网友C:
请参看这个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8/t/9840.aspx

楼主:
好的,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