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时间,采样时间

楼主(2018-10-20):
诸位大神,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有几个参数需要确定: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这两个参数的话就基本可以计算高脉冲时能采到样点数

网友B: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1~2个点的误差。

网友A: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这个值是ADC自己的特性。

网友C:
对,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

网友D:
一般这个数据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因为对系统并没有参考价值,知道了实际的Sample Rate是最重要的。

网友D: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在D/S当中都会有具体表述。

网友E:
计算高脉冲能够才多少个点,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和高脉冲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按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将单位时间内ADC采样的数目(用Sample Rate来计算)乘以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F:
如果看成流水处理的话,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F:
但是从第一个样点确实会滞后一些 ,应该不影响你的处理

网友C:
这个看手册的都有讲的,一般为13个时钟周期的

网友G:
这个是根据手册计算的。
里面有具体的公式,代入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H:
看芯片的pdf资料的,AD采集保持时间应该在13个采样周期的

网友I:
ADC有固有采样时间的,这个人没法改变,不过有的片子,这个采样速度是可选的。

网友H:
实际的Sample Rate是多少

网友J:
Ad的采样转换时间的加一块的一般是14个运行周期的,在430中是这样说的。

网友K:
该问题的一般MCU的pdf资料中是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C: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

网友B:
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和高脉冲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按高脉冲所占的时间

网友L:
你的脉冲怎么算的?

网友M:
你可以定时器采样。

网友F:
一般是13到14个运行周期

网友N:
AD采集保持时间应该在13个采样周期

网友O:
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P:
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