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SoC 生成的文件哪些文件是属于作者原创文件呢?

楼主(2018-10-20):
在PSoC 生成的文件哪些文件是属于作者原创文件呢?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就是这些文件 包含有作者的代码,或者说是包含作者原创信息?

网友B:
在和你工程名字相同的文件夹里,所有 *.asm 和 *.c (boot.asm除外),其他都是

网友C:
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帮顶个

网友D:
没必要搞这个清楚,都是顶层调用的

网友E:
我就写MAIN.C和工程下的两个图形界面,除了中断时,如果不自己声明入口的话,去找自动生成的中断子文件

网友D:
上位机上怎么判断 我接收的数据是不是一桢的开始部分?

网友F:
需要自己做帧同步标记。

网友G:
你需要在你上传到PC的数据包里做标记。

网友E:
自己设置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