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去抖

楼主(2018-10-20):
软件去抖一般都是在IO状态变化后进行短暂延时.如果我将按键接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INT引脚之上,此时采用中断的方法判断是否按键按下,在这种情况下请问如何去抖,不可能说在中断服务程序内做延时后,又重新查询吧!!

网友A:
同意3L的说法,用定时器查询外部中断引脚上的电平变化,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不需要用延时!!!如果是短按键的话,按键是松手检测,

网友B:
我都是在循环里每过几次循环查询一下,因为那些按键功能大部分都在主循环里处理,上升沿下降沿,长按短按,主循环只偶尔会来一次几个毫秒的处理,对于按键来说根本就不是事

网友C:
实际情况是因为抖动的问题,单片机会多次进入中断。你用还不如不用

网友D:
或者进入中断后,触发一个按键检测标志在在主程序里去抖动。这样做的惟一好处是按键有的时候可以唤醒单片机。

网友E:
实践出真知,楼主加油

楼主:
定时器?思路是什么 ??

网友A:
定时5ms,每中断一次判断一次状态,如果第一次按下,第二次检测又按下,表明已按下,两次之间算消抖。第三次检测释放。

网友B:
用状态机的方法很好

网友C:
片外加个RC电路,或者施密特门,硬件去抖动。

网友E:
键扫优先考虑定时扫描。

网友F:
串口助手收不到回来的数据

楼主:
示波器看看电压

网友F:
示波器观察了51 tx处有电位变化

网友G:
检查硬件,软件

网友A:
串口助手设置对不对,试试勾选16进制显示

网友F:
哦?我看下哈

网友H:
按键用中断真不好,浪费资源,还不好处理

直接用定时中断扫描或主循环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