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视频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

楼主(2018-10-20):
然后建立坐标计算各点坐标,这些点应该还要做处理吧?

网友A:
嗯,然后你得问题呢

楼主:
二值化后的图像应该是几块小白色区域,我要得到白色中心点的坐标,然后进行一些计算,用DSP可以实现吗?

网友B:
按照算法要去   逐点进行顺序处理

网友C:
图像处理是DSP的强项,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只学习了cortex-m3系列的芯片,对DSP不了解,望大神帮忙

网友D:
具体选型要看你的数据量和系统其它要求了。

网友E:
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DSP可以解决,你可以试试TMS320C50X系列的芯片

网友F:
6000就是做图像的吧

网友F:
应该来说TI DSP的C6000系列和达芬奇系列都适合吧

网友G:
c6000首选吧

网友H:
如果只是这一个    C6000很多款可选

网友A:
这个是对图像数据的压缩算法的吧?

楼主:
嗯,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网友I:
试试TMS320C50X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