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发送命令(0x00)时总是没有应答

楼主(2018-10-20):
调试TPL0401A,用的是NXP1754,I2C采用的是模拟的,在发送地址有应答,在发送命令(0x00)时总是没有应答!

网友A:
没有应答, 往往是无效的命令引起的. 看看命令和发送命令的过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没有应答, 不一定时序问题. 说不定芯片还没有工作呢, 先查查硬件吧.

网友D:
比如供电呀, 连接呀, 焊接呀, 复位呀....

网友E:
发送地址有应答,那么随之的发送命令(0x00)应该会有应答, 除非这条没有没有后续数据了, 可以不应答.

网友F:
这个先检查下从设备的地址的是否OK的?

网友G:
发送地址有应答?发送其他的数据的没有?

网友H:
这个的看下从设备的数据包协议的

网友I:
0x00是什么命令

网友J:
从设备的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