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模电理论中的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楼主(2018-10-20):
帖子的标题为何限制于"模电理论"呢?原因就是我常说的"入乡随俗"!同样是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在不同的教材中,例如模电理论中,和自动控制原理中,表述方法是不同的!

大师现在名义上是在"剖析"《模拟电路》,实际上是去抄《自动控制原理》中相关内容了!

在这两门学科中,奈奎斯特判据的研究方法,使用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来看大师所用的正负穿越法!如果网友事先没看过自动控制原理教材,你铁定是看不懂下图的:

原因不是大家智商低,看不懂"看图说话",而是有人说话不利索,无法准确清晰的表达某个意思!

同样是表达上图的意思,下图说法是不是简单易懂?

楼主:
大师把return ratio 翻译成"返回率",也是人才!

楼主:
返回比,和返回(比)率,意思相差大了去了!
后者用来表征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一般用百分比来表示!但是你们听谁说过某放大器电路的环路增益(返回率)是75%了吗?或者是75%分贝?

楼主:
下面具体看看"绳子绕桩"法的判断例子:

假设奈奎斯特图已有了:

把上图中的曲线想象成闭合的绳子,(-1,j0)点有个桩!
在右边向右拉绳子,可以想象出绳子运动轨迹,左边那个图,绳子可以脱离桩,而右边那个不行,绳子在桩上饶了两圈,所以一个稳定,一个不稳定!

如果用波特图看,根据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很容易总结出穿越-180(L>1时)偶数次是稳定的,奇数次是不稳定的!判断起来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