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单片机AD转换只能测0~2.5V, AVREF=2.5V,如何测0~5V

楼主(2018-10-20):
我需要测0~5V,奇怪的是前两天还能测0~5V,今天重新接了一些线,发现单机只能测0~2.5V了.
只是取消了用杜邦线,把线直接焊上去了.
我想知道,AVREF=2.5v时(用的431芯片),软件或硬件怎么设置可以测0~5V?有吧些需要注意的?

楼主:
侠们,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有人能解答吗?

网友A:
以P0.2为AD采样口,当Vref端基准为2.5V时
P0.2口采样到电压>=2.5V,AD值为满量程4095
通过设置R1和R2的分压倍数来设置VCC
假设R1为4.7K,R2为1K电阻
4.7/1+1=5.7倍
当P0.2口为2.5V时,最大采样电压2.5*5.7=14.25V

网友A:
这芯片的AD很可以
SPEED的设置内部AD的转换速度
转换速度越慢,精度会越高
转换速度越快精度越差,后几位会有跳动
最好固定为最慢
AD的采样速度有最好定时器控制,分时采样

网友B(2019-04-24):
我怎么用这个芯片感觉ADC精度很差,以前用10位的觉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