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些帮我看一下这个代码哈!那个代表的使用次数哈!

楼主(2018-10-21):
(无正文)

网友A:
鬼才能看出来,哪个都有可能。

网友B:
给你说说FPE软件修改游戏资源的方式,看当前资源数量,记录下来,搜索一次,可能找到非常多的数量的数据;用到一定量,比如10,再搜索一次,数据就很少了;第三次,再用到10,再搜索一次,基本上,就定位了。
你这个可以用一样的思路进行定位,无非就是个几位的数据进行某种计算,得到的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