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可以画三层板吗

楼主(2018-10-21):
我是硬件菜鸟,现在要画板子。以前都是画两层板,现在
画的这个板子用两层板布不开了,我想画四层板。以前好像听说只有
偶数层板,在我在AD13里增加电路板层数的时候,发现可以只增加
1层。我心里又有想法了,是不是可以画3层板。
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不是不可以画,但是这样制版厂加工起来难度增加成本增加,所以没必要画3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可以画,但是这样制版厂加工起来难度增加成本增加,所以没必要画3层板 ...

谢谢!

网友B:
两层能做到就不要多层了

网友C:
还是单面板最便宜。
不过单面板里面,纸的比FR4的还便宜。

网友D:
板厂会给你把4层板的其中一层全部腐蚀掉. 收你四层板的钱...

网友E:
3层, 估计和 4层价格差不多吧.   我看也是尽量双面吧

网友F:
你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问  能买三只鞋么

网友G(2018-12-16):
引用 网友C:
还是单面板最便宜。
不过单面板里面,纸的比FR4的还便宜。

不要误导新人 单层板跟双层版一个价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G:
不要误导新人 单层板跟双层版一个价

应该是打样的一个价吧,批量做还是单面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