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8-10-21):
DSP2812的外部中断例程,请问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我想用XINT1,对应的管脚应该设为复用功能吗?还有XINT1的中断标志位有吗?不知道需不需要在中断函数里清除该中断标志位?

网友A:
这种管脚   肯定是可以配置为IO的     所以需要将此引脚配置为特殊功能   也就是XINT

网友A:
中断都有中断标志位    可以查询或者直接配置为中断    进入中断函数
中断标志位是否需要清除    在手册中搜一下看看

我用的是外部中断1,也就是XINT1,我是在XINT1_ISR中断服务函数里写中断函数的,我看店家给的例程,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清除的是PIE级的中断标志位,可是PIE级和CPU级的中断标志位不都是自动清除的吗,我们只需要清除外设级的中断标志位,我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清除它,因为找不到外部中断的外设级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脚   肯定是可以配置为IO的     所以需要将此引脚配置为特殊功能   也就是XINT ...

我把它配置成复用功能,也就是外部中断,还需要在配置它的方向寄存器吗?感觉不用

还有,我看店家给的例程是配置GPIOF的,而不是GPIOE的,XINT1引脚不是在GPIOE0吗,应该配置GPIOE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它配置成复用功能,也就是外部中断,还需要在配置它的方向寄存器吗?感觉不用 ...

我把它配置成复用功能,也就是外部中断,还需要在配置它的方向寄存器吗?感觉不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它配置成复用功能,也就是外部中断,还需要在配置它的方向寄存器吗?感觉不用 ...

我把它配置成复用功能,也就是外部中断,还需要在配置它的方向寄存器吗?感觉不用

网友B:
中断标志位需要清除

网友C:
可以查询或者直接配置为中断    进入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