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做多通道数据同步采集,Altera哪一代的Cyclone FPGA功耗最低?

楼主(2018-10-21):
项目里用到fpga和单片机,采样率24bit  100kHz。使用fpga一个是用来GPS PPS时钟同步,一个是多通道A/D数据同步采集(起始沿和clk时钟同步),采集后存到RAM里,采满后通知单片机,由单片机读取后存到SD卡里,这么一个过程。
用哪个系列的fpga功耗低?主频10~20MHz就够用了吧

网友A:
储存的空间需要多大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AGM的FPGA芯片AG6KL144这个芯片,国产芯片你可以试试,我给你留言了,你找下我

网友B:
cyclone 10系列,测试同样的SDRAM读写程序,Cyclone 10只有Cyclone iv系列的一半功耗

网友C:
要低功耗   就用lattice的吧

楼主:
RAM我觉得32K字节应该就够了吧,主要是缓冲作用,读写SD卡不影响A/D数据的读取。 功耗原来用过EPM570+RAM有几十mA,希望比这个低,Cyclone 10能有多少?

网友D:
楼主用的哪款AD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储存的空间需要多大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AGM的FPGA芯片AG6KL144这个芯片,国产芯片你可以试试,我给你 ...

关注,这个芯片开发环境是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注,这个芯片开发环境是啥?

低功耗的话,国产的高云试试看,新出了一个gw1nz系列芯片,功耗比lattice的xo2-ze超低功耗系列还低,动态功耗可以做到10ma以内。开发环境是自己正向开发的软件,可以在网站下载。

网友G:
可以,回复赚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H:
赚积分,顺便楼主用的哪颗MCU啊?我有超低功耗的MCU哦

网友I:
楼主选的那颗CPLD啊,可以相互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