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硬件故障处理函数使用方法

楼主(2018-10-2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ard fault information when hard fault happened.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uart.h"

/*
The ARM Generic User Guide lists the following sources for a hard fault:

All faults result in the HardFault exception being taken or cause lockup if
they occur in the NMI or HardFault handler. The faults are:
  - execution of an SVC instruction at a priority equal or higher than SVCall
  - execution of a BKPT instruction without a debugger attached
  - a system-generated bus error on a load or store
  - execution of an instruction from an XN memory address
  - execution of an instruction from a location for which the system generates a bus fault
  - a system-generated bus error on a vector fetch execution of an Undefined instruction
  - execution of an instruction when not in Thumb-State as a result of the T-bit being previously cleared to 0
  - an attempted load or store to an unaligned address.

In this sample code, we will show you some information to debug with hardfault exception.

  - Default Hard Fault Handler

    The default hard fault handler is implement in retarget.c and called Hard_Fault_Handler
    By default, Hard_Fault_Handler will print out the information of r0, r1, r2, r3, r12, lr, pc and psr.

  - Overwrite the default Hard Fault Handler

    The default Hard_Fault_Handler is a weak function.
    User can over write it by implementing their own Hard_Fault_Handler.

NOTE:
    Because hard fault exception will cause data stacking.
    User must make sure SP is pointing to an valid memory location.
    Otherwise, it may cause system lockup and reset when hard fault.

*/

#define USE_MY_HARDFAULT    1   /* Select to use default hard fault handler or not. 0: Default  1: User define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EN_Msk; // XTAL12M (HXT) Enabled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A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HXT;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UART0CKEN_Msk; // UART0 Clock Enable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UART0CKEN_Msk | CLK_APBCLK0_TMR1CKEN_Msk;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0SEL_Msk;
    CLK->CLKSEL1 |= (0x0 << CLK_CLKSEL1_UART0SEL_Pos);//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f USE_MY_HARDFAULT

/**
  * @brief      User defined hard fault handler
  * @param      stack   A pointer to current stack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an example to show how to implement user's hard fault handler
  *
  */
void ProcessHardFault(uint32_t lr, uint32_t msp, uint32_t psp)
{
    uint32_t exception_num;
    uint32_t r0, r1, r2, r3, r12, pc, psr;
    uint32_t *stack;

    stack = (uint32_t *)msp;

    /* Get information from stack */
    r0  = stack[0];
    r1  = stack[1];
    r2  = stack[2];
    r3  = stack[3];
    r12 = stack[4];
    lr  = stack[5];
    pc  = stack[6];
    psr = stack[7];

    /* Check T bit of psr */
    if((psr & (1 << 24)) == 0)
    {
        printf("PSR T bit is 0.\nHard fault caused by changing to ARM mode!\n");
        while(1);
    }

    /* Check hard fault caused by ISR */
    exception_num = psr & xPSR_ISR_Msk;
    if(exception_num > 0)
    {
        /*
        Exception number
            0 = Thread mode
            1 = Reserved
            2 = NMI
            3 = HardFault
            4-10 = Reserved11 = SVCall
            12, 13 = Reserved
            14 = PendSV
            15 = SysTick, if implemented[a]
            16 = IRQ0.
                .
                .
            n+15 = IRQ(n-1)[b]
            (n+16) to 63 = Reserved.
        The number of interrupts, n, is 32
        */

        printf("Hard fault is caused in IRQ #%d\n", exception_num - 16);

        while(1);
    }

    printf("Hard fault location is at 0x%08x\n", pc);
    /*
        If the hard fault location is a memory access instruction, You may debug the load/store issues.

        Memory access faults can be caused by:
            Invalid address - read/write wrong address
            Data alignment issue - Violate alignment rule of Cortex-M processor
            Memory access permission - MPU violations or unprivileged access (Cortex-M0+)
            Bus components or peripheral returned an error response.
    */

    printf("r0  = 0x%x\n", r0);
    printf("r1  = 0x%x\n", r1);
    printf("r2  = 0x%x\n", r2);
    printf("r3  = 0x%x\n", r3);
    printf("r12 = 0x%x\n", r12);
    printf("lr  = 0x%x\n", lr);
    printf("pc  = 0x%x\n", pc);
    printf("psr = 0x%x\n", psr);

    while(1);

}

#endif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printf("This is exception n = %d\n", TMR1_IRQn);
    M32(0) = 0;
    TIMER1->INTSTS = TIMER_INTSTS_TIF_Msk;
}

int32_t main(void)
{
    void (*func)(void) = (void (*)(void))0x1000;
    char ch;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while(1)
    {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Hard Fault Handle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 [0] Test Load/Store Hard Fault                     |\n");
        printf("| [1] Test Thumb/ARM mode Hard Fault                 |\n");
        printf("| [2] Test Hard Fault in ISR                         |\n");
        printf("+----------------------------------------------------+\n");
        ch = getchar();

        switch(ch)
        {
        case '0':
            /* Write APROM will cause hard fault exception. (Memory access hard fault) */
            M32(0) = 0;
            break;
        case '1':
            /* Call function with bit0 = 0 will cause hard fault. (Change to ARM mode hard fault) */
            func();
            break;
        case '2':
            /* Generate Timer Interrupt to test hard fault in ISR */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TIMER1->CMP = 3;
            TIMER1->CTL = TIMER_CTL_INTEN_Msk | TIMER_CTL_CNTEN_Msk | TIMER_CTL_ACTSTS_Msk | TIMER_ONESHOT_MOD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楼主:
ARM通用用户指南列出了一个硬故障的以下来源:

所有的错误都会导致硬件异常被捕获或导致锁定

它们出现在NMI或硬件故障处理程序中。缺点是:

-优先级等于或高于SVCall的SVC指令的执行

-在没有附加调试器的情况下执行BKPT指令

负载或存储上系统生成的总线错误

-从XN内存地址执行指令

-从系统产生总线错误的位置执行指令

-一个系统生成的总线错误在一个向量获取执行的未定义的指令

-在未处于拇指状态时执行指令,因为之前的t位被清除为0

尝试加载或存储到未对齐地址。

在这个示例代码中,我们将向您展示一些信息,以调试硬件故障异常。

-默认硬故障处理程序

在retarget中实现默认的硬故障处理程序。并调用Hard_Fault_Handler

默认情况下,Hard_Fault_Handler将打印出r0、r1、r2、r3、r12、lr、pc和psr的信息。

-覆盖默认的硬故障处理程序

默认的Hard_Fault_Handler是一个弱函数。

用户可以通过实现自己的Hard_Fault_Handler来编写它。

注意:

因为硬故障异常会导致数据堆积。

用户必须确保SP指向一个有效的内存位置。

否则,当系统出现严重故障时,可能导致系统锁定和复位。

网友A:
看看怎么使用。

网友B:
还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C:
处理这个需要自己完善函数。

网友D:
自己写的时候可以不游泳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