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对分频器ip核的不理解

楼主(2018-10-21):
Verilog传奇一书中有个分频器,是可以通过参数修改通吃偶数和奇数分频的,偶数还好理解,奇数实在看不太懂,大神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平时用上升沿计数,对于奇数counter,到了奇数一半的时候,翻转clk一次;然后到div-1时候,再将clk翻转一次,也就是翻回来。
对于偶数counter,就不要翻转clk了。

网友C:
搞清楚任意分频的概念楼主问题就有答案。n分频就是输入n个时钟脉冲,分频输出1个脉冲。并不要求这个输出脉冲的占空比一定是50%。
当然,输入时钟脉冲的占空比也不一定要求是50%。
因此,楼主的Verilog分频器代码其实有点罗嗦,不够简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清楚任意分频的概念楼主问题就有答案。n分频就是输入n个时钟脉冲,分频输出1个脉冲。并不要求这个输出脉 ...

关键别人做的就是将近50%占空比的分配器。这里有一个默认,就是对于clk很多地方要求50%占空比,原因是高速设计经常要用到下降沿来提高IO带宽。
如果所谓的时钟要求不需要50%,一般会说“脉冲输入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