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楼主(2018-10-21):
28335的AD采样,如果采样电压/电流过大,用PWM错误联防报警模块报警的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没明白意思     电流电压通过AD采集进入后做均值计算      然后判断超过某个值
就去做赋值或处理

网友A:
如果是要让PWM输出变为高阻  并且速度很快
最好用硬件   响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