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ucosii

楼主(2018-10-21):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的一个任务是等待信号量,得到这个信号量之后就启动电机运行,电机运行一定距离后就停止。在程序的时候用了图片中的方法,大家提一下意见,这样行吗。在while(1)中等待电机走完,然后再跳出while(1),继续重复的操作。while(1)中的程序暂时忽略,只是写了一个结构,请求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B:
while(1)如何跳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hile(1)如何跳出呢

renturn就可以呀

网友D:
感觉楼主的安排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如何跳出呢

在里面加个break,到达一定的条件就break

网友B:
哦哦哦 对对 我忽略这个语句了

网友E:
请问 ucosii现在免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