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无线供电全桥逆变输出异常

楼主:
我用TL494,IR2110,IRF3205搭了一个无线供电发送电路,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找不到明确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
图片中方波为全桥逆变输出波形,正弦为副边线圈电流波形,在负载电流变大的过程中,方波逐渐出现照片中所示畸变,导致副边整流输出电压快速降低,负载电流不能进一步增加,通过提高开关频率可以消除掉毛刺,但是偏离了最佳谐振状态,依然无法达到希望的输出电流,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A(2018-10-21):
毛刺是不是死区的波形?

网友B:
是不是互感导致的?

网友C:
感觉是死区不合理造成的。调整死区时间应该会有变化。
不知道你的全桥是怎么驱动的,其实,全桥最合理的驱动是对角线,对角线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对角线另外一个信号,而不是4路分别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死区不合理造成的。调整死区时间应该会有变化。
不知道你的全桥是怎么驱动的,其实,全桥最合理的驱 ...

用的TL494,IR2110,就是对角线驱动,死区时间就是TL494内部限定的时间,已经最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TL494,IR2110,就是对角线驱动,死区时间就是TL494内部限定的时间,已经最小了。 ...

494死区调整很局限的,造成这个情况就不稀奇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死区过大时候,下管导通--关闭,上管没有及时导通,这个时候,线圈就是一个反激模式,电感电压换向,然后通过全桥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续流(正确的全桥打开模式,这时候就是上管导通时间),对VCC箝位,箝位电流归零发生震荡,这就是你看见的第一个缺口,然后在缺口时间,上管导通,电感被反向激励,进入正确全桥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TL494,IR2110,就是对角线驱动,死区时间就是TL494内部限定的时间,已经最小了。 ...

其实IR2110好像自带死区,你完全可以用一个无死区的方波去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