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运作原理

楼主(2018-10-21):
想当初,对可控硅运作原理的了解,也是透过 互补BJT直耦 电路,
但其实,等效电路只是行为等效,反映的只是效果,实际原理没有错,但对于如何执行是解释不了的。

楼主:
跟BJT一样,可控硅也是 双极型 有源器件,
在BJT中,PN结的两种载流子分别饰演 Ib与Ic,
电子和空穴是可以在一股电流里共存的,而且,载流子的角色是可以反转的,
除外触发时的那一瞬间,可控硅内只有一股电流,两个BJT的四股电流全在此中!

网友A:
可控硅的那个等效电路,灰常常见,可惜的是,使用晶体管的埃波斯-摩尔模型,无法得到期望的可控硅传输特性曲线!

楼主:
这图才真正反映可控硅的运作原理,
BJT 之所以是模拟器件,乃因 Ib 不能从集电极进来,如果违反这点,管子就变成双稳态器件,而 Ib 从集极进来,流量就不受基区厚度的限制了,
可控硅是以 NPN管 为基础的,门极就是基极,在集电极加上P型外延层,就可以提供 NPN管 开通所需的空穴,若空穴的流量满足 NPN管 饱和之需,此管就变成可控硅了。

楼主:
不管真实结构如何,原理性的顺序是跑不掉的,也就是说,可控硅由A至K的排列必然是PNPN这样,
串联电路,如无谐振或实体性分支,节点电压不可能超越两轨,所以我觉得,当可控硅导通时,集电结充其量只能是零偏,不会正偏,
谁有兴趣大可拿个SCR来,测测闸极对地电压Ugk,看看跟BJT的Ube差别多大,拿个SCS来测测上下闸极间的电压,看看是否跟Uak一样上正下负,一般的课本及刊物是不谈这些的。

楼主:
跟BJT的基极相较,可控硅的闸极厚多了,但还是远小于引线的线径,闸极引线只能接于主通道之外,
想把可控硅关断,掐电是个办法,闸刀一拉,一切都离线了,一干二净,另一招,就是破坏两种找流子的互保关系,把来自P外延层的空穴从闸极(基区)抢走,
没有空穴,「NPN」的 Ie 出不去,电子断流了,外延层的空穴也就出不来,「NPN」就断炊了,集电结两边都空乏,Ie 就是对方的 Ib,Ib 被掐了,Ie 也就无以为继,可控硅就可回到(並且一直保持)关断状态。

楼主:
在可控硅里,两种载流子走的都是康庄大道(而且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路中对着走),随着旅程转换角色(Ie→Ic→Ib),
可控硅中两个BJT的「Ib」,就是对方的整个 Ic,是垂直穿过基区的,跟单个BJT的 Ib 不一样,只有在触发(开或关)时,基区才会有横向电流经闸极进出,
如果闸极能把来自P外延层的空穴分流到不足以让「NPN」饱和的水平(这也意味着「Ube」的下跌)甚至完全疏导,可控硅就能熄火。

楼主:
在可控硅中,空穴的供应是过量的,所以,可控硅必定能充份饱和,
基区横向电阻大,功耗耐量小,横向电流大了会把基区烧坏,发射结反向耐压不高,反偏猛了就会击穿,
基区的横向压降,使基区远离闸极引线的地方的电位高于闸极,其程度若足以让该处的电位不下降甚至反而升高,则跟该位置相对应的通道的载流子互保机制就不受影响,照通如仪,这就给可控硅留下「火种」,反偏一撤,这火苗立马就 噗 的燎㷧开去,使整个可控硅瞬间复通,这大概就是可控硅(普通可控硅)闸极落地或加反偏关不断的因由吧?

楼主:
二极管是个止逆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关,搭载信息靠的是『托举』,跟三极管的 甲类放大 相若,
不过,从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形状去看,视之为「正向转折」也无不可,这是一种非负阻性的转折,可控硅的特性曲线,就是 撕裂了的二极管正向特性,截止段拉得老长(被集电结的反向截止段代替了),线性段向下延伸至比拐点还低的位置(维持电流)。

楼主:
如果要像 k大 所讲的那样,负载电流要小到接近维持电流才能拉断,那就没趣了,
可关断可控硅要求在任何负荷情况下都能以负触发关断,当中有个参数叫做 “关断增益”,也就是说,当你把一个空穴从闸极拉走时,流通的电子可以减掉多少个,我就纳闷,难道,这「NPN管」的 β 是开关不一样的?!

楼主(2018-12-20):
可控硅有两个发射结,继电器自锁也需要两组触点。

自锁触点,是跟按钮(启动触点)並联的那个闸刀。

楼主:
可控硅未开通时,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
触发后,两个二极管以载流子各自接通,串联变「並联」,
二极管原来是可以这样接通的,当电路通了,载流子就能持续对流。

楼主:
维持电流,甚么回事呢?!
触发开通后,如果不去干预闸极,想把可控硅掐断,就要把电源电压降低,或把电路电流减小,小到 hold不住了,就会截止,
可控硅,其实可以叫做“电导调制NPN三极管”,P是这三极管的基极,也是可控硅的闸极,我们希望触发所需的功率尽可能小,所以,NPN的 β 是大于(甚至是远大于) 1 的,
假设,管子的β为 10,那么,「PNP」部份只需有 0.1,就可控硅就可自给自足,如果大于 0.1,比如 0.2 吧,则管子 β 跌至 5 仍可饱和,减轻负荷不能解除饱和状态,
除非使管子的β掉至令可控硅不能自给自足,两个PN结才会互掐,那就要 把电压降到 低于可控硅的饱和压降,或把电流减小至 对应于发射结门槛电压的 那个电流值 的程度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未开通时,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
触发后,两个二极管以载流子各自接通,串联变「並联」,
二极管原来 ...

基区厚度小于多子扩散长度,所以,Ie 一旦能够射进集电结,就再也不会受阻,
我想起一种器具,虹吸管,当你把液体吸至越过这管的最高点,液体就会哗啦啦的自己连续流出来,可控硅的「虹吸」,是因为两端都有发射极,两端互射才能实现持续对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有两个发射结,继电器自锁也需要两组触点。

N多年前就有人问,Ic 穿过基区,为何不会对管子造成反馈,
如今我知道,因为 Ic 只有电子。没有空穴,空穴 Ib 才有,单个BJT的模型解释不了可控硅如何开通,
跟BJT一样,可控硅只有一股电流,如果要用一股电流的作用来解释,就只能用 继电器自保持 的原理来说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