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用422通信最后一个数据丢失或者不对

楼主(2018-10-21):
最近在做两个dsp进行SCI串口通信,通过422总线通信,现在问题是DSP程序中发送缓冲寄存器SCITXBUF中的数值(即DSP发送的最后一个数)和DSP --MAX488发送引脚信号的最后一值不一样,也就是软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和硬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不一样,硬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始终为FF,之前调试也遇到过最后一个数据丢失的问题(就是1号DSP给2号DSP发数,2号DSP少接收一个数),请问有做过类似的或者有知道的不呢,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A:
一般串口中断有“发送空”“发送完成”。前者刚把数据填入发送寄存器并开始物理发送起始位;后者物理发送停止位完成

网友B(点评):
您好,感谢回复,您的意思是方空为低电平代表起始位,发送完成为高电平代表停止位吗?那最后一个数值在硬件上测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A:
谁知道你的代码怎么写的呢?贴一下串口发送代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