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串口通信,通过422总线通信,最后一个数据不对或者丢失

楼主(2018-10-21):
最近在做两个dsp进行SCI串口通信,通过422总线通信,现在问题是DSP程序中发送缓冲寄存器SCITXBUF中的数值(即DSP发送的最后一个数)和DSP --MAX488的发送引脚信号的最后一值不一样,也就是软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和硬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不一样,硬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始终为FF,之前调试也遇到过最后一个数据丢失的问题(就是1号DSP给2号DSP发数,2号DSP少接收一个数),请问有做过类似的或者有知道的不呢,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  可能问题在 buff 处理.  最后一个数据可能还在 BUF 里, 没有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