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至V1.2.1,增加H750,F750的QSPI Flash下载支持

楼主(2018-10-22):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

推荐获得下载地址后,直接复制地址到迅雷下载

网友A:
好消息啊 必须最新版本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啊 必须最新版本才可以吗

对,用新版本。

网友B:
更新的太快了

网友C:
不用之前先不升级 怕高版本的不稳定呀

网友D:
个人电脑可以同时安装新旧两个版本吗 就跟iar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之前先不升级 怕高版本的不稳定呀

新版稳定。

网友E:
说明有新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电脑可以同时安装新旧两个版本吗 就跟iar似的

应该可以的,安装在不同目录。

网友F:
用旧版本的直接更新可以不

网友C:
为嘛呀 不是一般软件都是老版本比较稳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嘛呀 不是一般软件都是老版本比较稳定的么

因为这个软件是刚推出,会有一些难用的地方,一般会在新版更正。

如果这个软件已经推出了几年,中间过程会有一些稳定版,用旧版本好。

个人看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软件是刚推出,会有一些难用的地方,一般会在新版更正。

如果这个软件已经推出了几年,中间过程 ...

哦 好的 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安装在不同目录。

哇 又学习了 谢谢 我一直以为只能安装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