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读写内部flash,导致重新上电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18-10-22):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Addr_Reserved = 0X0800E000 ;

__disable_irq ();//关中断

FLASH_Unlock(); //解锁写保护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Addr_Reserved );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 Addr_Reserved , 0x12345678);

FLASH_Lock();//上锁写保护
__enable_irq ();

现象:
1、擦除完 flash,写入新的数据(0X12345678),再读出来都正常,程序也能正常运转。
     当断电以后,重新上电,整个程序都不运行了,没任何反应。

2、如果不擦除, 直接写入,写入正常,程序运转也正常,     重新启动上电也运转正常
     但是不能第二次写入了,因为数据不再是0XFF的原因吧。

问题应该发生在erase的过程当中。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这是编译完的大小
Program Size: Code=34370 RO-data=22986 RW-data=4444 ZI-data=2996

这是map文件的尾部数据,我是操作的尾部没有代码的地方的。在0x0800e000 我定义的是一个const常量,
    0x08009766   0x00000490   Data   RO         1008    .constdata          bmp_icon.o
    0x08009bf6   0x00000200   Data   RO         1072    .constdata          mbcrc.o
    0x08009df6   0x00000028   Data   RO         1365    .constdata          c_w.l(_printf_hex_int.o)
    0x08009e1e   0x00000011   Data   RO         1395    .constdata          c_w.l(__printf_flags_wp.o)
    0x08009e2f   0x00000001   PAD
    0x08009e30   0x00000094   Data   RO         1617    .constdata          c_w.l(bigflt0.o)
    0x08009ec4   0x00000063   Data   RO         1087    .conststring        mbrtu.o
    0x08009f27   0x00000001   PAD
    0x08009f28   0x00000044   Data   RO         1167    .conststring        mbascii.o
    0x08009f6c   0x00000020   Data   RO         1749    Region$$Table       anon$$obj.o
    0x08009f8c   0x0000001c   Data   RO         1645    locale$$data        c_w.l(lc_numeric_c.o)
    0x08009fa8   0x00004058   PAD
    0x0800e000   0x0000000c   Data   RO          639    .ARM.__AT_0x0800E000  Reserved_Data.o//此处我定义了三个 const  unsigned int  常量在这个位置,前后都没有东西的。

网友A:
是不是你擦除掉不应该擦掉的东西了

应该是擦掉哪里了,才会导致这样,但是找不到具体擦掉哪里了 诡异的是,我擦掉flash,不断电,可以一直正常运行下去,一旦断电重启,就没办法运行了。

网友B:
flash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大小是不是已经占用0X0800E000 位置了。

网友D:
可能是影响到哪里了 启动代码可能是

网友E:
楼主 你明显是影响启动代码了

网友F:
flash地址冲突了

楼主:
0X0800E000   这个地址,我定义的3个 const   unsigned int常量,这个常量前后都没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明显是影响启动代码了

老师您好,请问,怎么会影响到启动代码,如何修改才能不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大小是不是已经占用0X0800E000 位置了。

0X0800E000   这个地址,我定义的3个 const   unsigned int常量,这个常量前后都没有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0X0800E000   这个地址,我定义的3个 const   unsigned int常量,这个常量前后都没有数据的 ...

用烧录软件打开生成的程序看,是否这一页都没有被编译器放置了数据。
如果没有,那么,看看擦除的程序是否操作错了地址。

网友G:
有些地址的flash不能用的

网友H:
肯定擦除了不该擦除的东西

网友I:
flash都是一个page一个page的擦除,你要看看那个page是不是有东西

请问怎么看这一页是否有东西,请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烧录软件打开生成的程序看,是否这一页都没有被编译器放置了数据。
如果没有,那么,看看擦除的程序是 ...

好的,多谢你了

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呢?

网友J:
看了下,你的程序占用FLASH空间是Code + RO-data + RW-data 也就是34370 +22986 + 4444 = 61800 也就是说是61K,要占用到FLASH到0x0800F200的地址空间了。
而你要写入的地址是0x0800E000 ,你自己 看会不会出问题呢?
所以你要写的地址要在0x0800F200以后,才不会出错。

有道理

网友K:
启动代码擦除了

请问怎么会擦除启动代码呢?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下,你的程序占用FLASH空间是Code + RO-data + RW-data 也就是34370 +22986 + 4444 = 61800 也就是说 ...

0x08009766   0x00000490   Data   RO         1008    .constdata          bmp_icon.o
    0x08009bf6   0x00000200   Data   RO         1072    .constdata          mbcrc.o
    0x08009df6   0x00000028   Data   RO         1365    .constdata          c_w.l(_printf_hex_int.o)
    0x08009e1e   0x00000011   Data   RO         1395    .constdata          c_w.l(__printf_flags_wp.o)
    0x08009e2f   0x00000001   PAD
    0x08009e30   0x00000094   Data   RO         1617    .constdata          c_w.l(bigflt0.o)
    0x08009ec4   0x00000063   Data   RO         1087    .conststring        mbrtu.o
    0x08009f27   0x00000001   PAD
    0x08009f28   0x00000044   Data   RO         1167    .conststring        mbascii.o
    0x08009f6c   0x00000020   Data   RO         1749    Region$$Table       anon$$obj.o
    0x08009f8c   0x0000001c   Data   RO         1645    locale$$data        c_w.l(lc_numeric_c.o)
    0x08009fa8   0x00004058   PAD
    0x0800e000   0x0000000c   Data   RO          639    .ARM.__AT_0x0800E000  Reserved_Data.o//此处我定义了三个 const  unsigned int  常量在这个位置,前后都没有东西的。

其实,我是指定地址,在0X0800E000上定义了一个const常量,然后我的flash 也是操作的这个地址
您可以看到,从 0X08009FA8 开始,都是PAD,也就是填充空白的。倒数第二段是没有数据的,

如果那一列大小加起来不等于61800就说明后面是还有数据的 ,。

网友J:
PAD 可是有数据的,因为对齐的原因,程序的大小和实际占用的ROM大小不一致,才用PAD来表示。
看你的MAP文件最后占用ROM大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PAD 可是有数据的,因为对齐的原因,程序的大小和实际占用的ROM大小不一致,才用PAD来表示。
看你的MAP文件 ...

也就是我要读写最后定义的那个const常量,我需要把1page数据都读出来,然后擦除掉,然后改掉需要修改的部分,再把数据都写进去是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要读写最后定义的那个const常量,我需要把1page数据都读出来,然后擦除掉,然后改掉需要修改的部 ...

是的,这是flash的自身的特性,只能按照页来擦除,如果你只是改这页上的部分数据,那么必须全读出来,修改需要修改的部分,然后再写回去。

网友(2019-03-06):
求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