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汽车电子产品中,大家都选择的什么样的MCU

楼主(2018-10-22):
鄙人入行快20年了,从最开始的振荡器之类的产品,到现在的MCU智能控制,用过或者见过的MCU数量不少,从2051,4051,摩托的(最多的见过200多脚的,发动机ECU上用的,一位前辈当年就是靠这个弄了好几套几百万的别墅),还有更老的Z80(这个是看前辈用的,做控制台用的,也是好几百万一台),到89S51,78E58,SSE58,pic的508、509,1822,89LPC762/767/768/769,LPC1114/LPC1768,9S08系列的,atmel的TINY13A,mega8,mega328,MEGA2560,st的stm32F103C8T6、stm8afxxxx(正在研究),突然有2个产品朋友要我帮忙做一下,我该选择哪家的,大伙儿说说,挖掘机技术哪家强,难道要去找蓝翔???

网友A: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北大青鸟强中强

网友B:
便宜选st,可靠点NXP,再往后瑞莎。

网友C: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D:
汽车领域也是有很多分类的,一般前装应用可以选NXP的车规单片机(原飞思卡尔(更早是叫摩托罗拉 :)),这个欧美车用的多,国内车企也用的多),或者是瑞萨(日系车用的多,国内主要是支持少且货期长),还可以选英飞凌/ST/MICROCHIP车规MCU系列,这些质量性能好,但一般都是价格高,交期也长。
  后装就选择多了,建议ST,Microchip,TI,要便宜还可以选GD,中颖, ABOV这些了。

网友E:
汽车电子产品的差别很大,有汽车级的,甚至有军用级的,也有普通商用级的,需要根据具体产品依照的标准才好进行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选st,可靠点NXP,再往后瑞莎。

转了一圈,决定还是使用飞思卡尔的MC9S08DZ60,这是车用的,用ST的stm8af52a9这片子我没用过,万一有问题,不好说,还有就是对ST感觉不好,觉得它质量相对较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转了一圈,决定还是使用飞思卡尔的MC9S08DZ60,这是车用的,用ST的stm8af52a9这片子我没用过,万一有问题 ...

看你做的是车载前装还是后装。如果是前装要求就严格了,如果是后装,那就随便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做的是车载前装还是后装。如果是前装要求就严格了,如果是后装,那就随便你了 ...

其实现在说是后装,其实是改装车,这个出了问题很麻烦的,算了,还是老实点,用NXP的,说飞思卡尔牛X,这么就被NXP收购了

网友G:
用车规的吧,NXP,英飞凌,STM8A系列

网友H:
飞思卡乐,英飞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