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中断只响应一次

楼主(2018-10-22):
现在在使用N76E003的做产品,外接NFC模块,然后利用IO中断触发响应,现在问题出来,重启之后第一次可以正常读取NFC卡,但第二次就无中断信号产生,NFC芯片与MCU 中断IO之间连了一个49.9R的电阻,无上下拉,请问问题大概会出在哪里?能读卡,说明软件正常,IRQ_flag中断标志也已经清0

网友A:
中断标志清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不能第二次进中断吧

网友B:
应该是nfc只有送一次吧,建议量下nfc发中断的脚位看看是不是只有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nfc只有送一次吧,建议量下nfc发中断的脚位看看是不是只有发一次

我设置的是P05上升沿触发,之前用判断中断口的IO高低电平时,是可以持续检测到的。是不是利用中断检测,触发之后状态无法恢复?

网友C:
是不是外边那个NFC需要清除或复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清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不能第二次进中断吧

不清楚!!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D:
晒出你的代码。

网友E:
如果NFC一直输出高电平,虽然一直在请求中断,但是你设置上升沿触发,就无法触发了。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避免无法第二次触发。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如果你设置的是上升沿触发,那么信号必须跌落后再上去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清楚!!第一次用这个

那可能就是没有清中断,导致触发后中断标志位一直为一。

网友G:
官方BSP里面有这个中断的例子的,你还是参考一下吧。

网友G:
你先跑一下例子,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你配置有问题。或者处理方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NFC一直输出高电平,虽然一直在请求中断,但是你设置上升沿触发,就无法触发了。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 ...

什么技巧,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BSP里面有这个中断的例子的,你还是参考一下吧。

看了,就是根据这个来配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技巧,指导一下!!

其实说技巧是错的,要看NFC中断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这个工作电流,还和硬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说技巧是错的,要看NFC中断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这个工作电流,还和硬件有关。
...

这个中断需要上下拉吗?设置的为IO口中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中断需要上下拉吗?设置的为IO口中断

是否需要上拉下拉,取决于NFC的输出信号特性,是推挽输出还是OD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