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电路的充电限流和短路保护,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8-10-22):
各位前辈你们好。
           目前遇到一个储能BMS的案子,里面有两个功能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问题如下:
          1.当电池模组是48系统,50AH一个模组,目前的串并联方式是15S2P,模组内部又有串并联,每个48V            的 电池模组用一个BMS保护班,现在需要在BMS上面加一个充电限流模块来进行限流,这个充电限流            模块 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如何下手,充电模块的位置如图所示,请前辈们指点下该如何做呢?
          2.短路保护,目前的思路是在主回路上加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当MCU检测到电流超过一个阈值时切断控            制回路上的MOS开关,但是软件反馈的一件是检测时间和控制时间加起来是MS级别,我担心时间太              长了短路电流会对电路产生损坏,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建议呢?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中午附上,公司电脑图片加密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芯片检测电压?一般保护芯片也是通过电流检测电阻,达到一定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芯片检测电压?一般保护芯片也是通过电流检测电阻,达到一定电压保护, ...

选的是专门的电压采集芯片 BQ76PL455,芯片没有短路保护功能,所以需要另外设计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是专门的电压采集芯片 BQ76PL455,芯片没有短路保护功能,所以需要另外设计一个 ...

那可以不用限流电阻检测MOS_D的电压,在加个模拟的比较电路去控制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不用限流电阻检测MOS_D的电压,在加个模拟的比较电路去控制充放电

模拟的比较器控制什么意思?

网友B(2018-12-05):
有专业的16S保护IC,带MOS控制的,电流检测的!
限流电路有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C: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关于电路的充电限流和短路保护,请前辈们指点”,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请问你的充电限流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关于电路的充电限流和短路保护,请前辈们指点”,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请问你的充电限 ...

电阻限流

网友D:
既然你用专门的电压检测芯片的话,这个延时应该挺快的,不过ms级的应该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