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单片机 与 冲击型探地雷达的设计与研究

楼主(2018-10-22):
    探地雷达是一种有效的无损探测仪器,在地质勘探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探地雷达的各种体制结构中,冲击型探地雷达因其结构简单、探测效果良好等
特点而被广泛采用。本文主要围绕冲击型探地雷达的脉冲源和数据采集系统展开
研究。为了简化系统的结构,提高系统的性能,降低系统的功耗,提出了一种基
于FPGA和MCU架构的设计方案。该方案以FPGA作为主控芯片,MCU辅助系统通信
和功耗控制,既保证了系统良好的工作性能,又具有出色的低功耗特性。
    冲击型探地雷达的发射机需要一个高功率的超宽带脉冲。系统采用了雪崩三极
管设计方案实现超宽带脉冲。在分析了雪崩三极管的击穿特性的基础上,设计并
制作了双极性脉冲源电路。实验测试,该电路输出脉冲最大幅度可达到100V,脉
冲宽度为7nso
    数据采集系统采用等效采样的设计方案。为了回避高速采样门的设计,等效采
样采样选用了可控延时器配合宽带模数转换器的思想,其中,可编程延时器选用
MC100EP196,模数转换器选用AD9629oMC100EP196的最小延时步长为lops,所以,
理论上该系统的等效采样率可达到100GSa/so
    在该部分的设计中,(1)在详细说明等效采样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系统方案
的可行性;(2)等效采样的控制系统由FPGA设计。通过FPGA的高速逻辑设计,
调节采集时钟的精延时和粗延时,以及发射触发脉冲和采样时钟的同步,实现了
雷达回波的数据采集;(3)设计了前端保护电路,该电路采用二极管限幅电路,
允许输入端输入最高脉冲达到近100V。这样采集系统可用于收发一体的天线系统。
  (4)利用STM32F103作为雷达的电源管理模块,在长时间接收不到工作命令或者
收到待机命令时,切断发射机和数据采集模块的电源,实现系统的低功耗。
    为了检验系统的性能,对系统进行了系列测试。其中包括时钟信号完整性的测
试,数据采集系统的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和采集回波的效果图可知,该方案能够
实现对较低频探地雷达回波的采集,等效采样率为20GSa/s时,测试效果良好。

楼主:
    探地雷达的发展历史悠久,早在1910由一份德国专利中提出了这个概念,到
目前为止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上个世纪初期中期多以理论研究为主,逐步建
立了电磁波在有损介质中的基本理论,探地雷达设备真正高速发展的时期是在上
个世纪后期。得益于上个世纪后期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探地雷达
的研究在数据采集、超宽带脉冲、回波信号分析、图形图像处理等领域取得了很
多成就,也发展了很多不同体制的探地雷达设备。目前,由于电磁波在地下介质
中传播的复杂性,探地雷达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突破,研究的方向多放在
对设备硬件性能的提高和功能扩展以及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多应用
在对雷达回波的处理和分析,如对雷达回波的滤波技术,信号增强,图像的三维
处理,对目标体反演的结果解释等等。在设备的硬件研究上主要对发射机、数据
采集系统和天线的设计展开,也有对雷达辅助设备的研究,比如雷达的a}n」距定位
功能。

楼主:
    探地雷达主要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0年至1960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提出了探地雷达探的概念,对探地雷达的可行性研究进行了理论
分析;第二阶段(1960年至1980年),这一阶段制作出了探地雷达的基本系统,
开始逐渐的应用和推广探地雷达了,在这一阶段建立了电磁波对地下目标探测的
基本理论;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探地雷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借
助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探地雷达在性能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
时在数据处理,图像解释等技术上发展得越来越成熟。从这一阶段开始,探地雷
达作为一种成熟的探测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的探测应用中,取得了不错
的探测效果。

楼主: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商用的探地雷达,国外越来越多的公司投入
到探地雷达的商用发展中「16]。目前,国外主要的探地雷达公司有EMRAD,  ERA
Technology,  Geophysical Survey Systems Inc.(GSSI)、GeoRadar Inc.、Ingegneria Dei
Sistemi(IDS), Koden Electronics Co., Ltd, MALA GeoScience, Radar Systems Inc.等等。
国外的探地雷达商用化程度很高,比如美国的GSSI的SIR系列探地雷达:SI R30,
SIR20,  SIR3000。该公司的产品每个控制单元有四个天线通道,用于不同的探测环
境,数据采集时间窗口。-8000 ns,脉冲源重复频率从400 KH:到800 KH:不等,
采用RS232串口传输。加拿大pulse EKKO公司的探地雷达的数据采集时间窗口可
达200 us,增益可达186 d B,采用无线模块传输,收发天线采用的是偶极子天线
的结构。日本的Georadar探地雷达公司的Zond-12e探地雷达脉冲重复频率115
KHz,天线工作频率300 MHz-2 GHz。瑞典探地雷达公司MALA有长达80年的历
史,一直致力于探地雷达系统的研发,产品类型包括车载式,钻孔式以及手持式
等多种形式的探地雷达,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其RAMAC钻孔雷达系统的探测
距离可达10-20m,该公司的产品的脉冲源重复频率在10 k Hz-200 KHz可选,采样
率高达100 GSa/s,距离传输采用光纤传输方式,采样点超过8000个点。各个公司
探地雷达都是超宽带的接收和发射系统,工作的方式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结
构设计、数据处理和软件。

楼主:
    脉冲源电路设计是探地雷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脉冲源的性能直接影响探地
雷达探测效果。一般评估脉冲源性能有几个重要参数:脉冲幅度,脉冲宽度,重
复频率。脉冲幅度越高,辐射能力越强,探测深度越深,根据应用的场合不同设
计出的脉冲幅度一般从几十伏到上千伏不等「上列「2。」。脉冲宽度越窄,频谱越宽,分辨
率越高,探测的目标越小。重复频率越高探测速度越快,但过高的重复频率会使
器件发热严重。
    有时候处于对天线尺寸和辐射增益考虑,需要把脉冲源设计成双极性脉冲,这
时候双极性脉冲波形一致性也应该被重视。探地雷达是一个精密的测量仪器,不
仅会受到外界电磁环境的影响,也容易受到自身发射脉冲的电磁干扰,所以发射
机的脉冲源电路需要进行一定的电磁屏蔽处理「2上」。

楼主:
    脉冲源电路设计的关键就是提高输出脉冲的幅度,并且要求脉宽窄(频带宽),
这样可以提高探地雷达的探测深度和分辨率,但是脉冲的幅度和频带往往不能兼
得,需要合理的取舍。产生发射脉冲的电路有很多种形式,常用于脉冲源设计的
半导体开关有雪崩三极管、阶跃二极管等器件,使用雪崩三极管电路可以产生上
千伏的窄脉冲。
    当PN结反向电压增加时,空间电荷区中的电场随着增强。产生漂移运动的少
数载流子通过空间电荷区时,在很强的电场作用下获得足够的动能,与晶体原子
发生碰撞,从而打破共价键的束缚,形成更多的自由电子一空穴对,新产生的电子
和空穴与原有的电子和空穴一样,在强电场作用下获得足够的能量,继续碰撞电
离,再产生电子一空穴对,这就是载流子的倍增效应。当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
后,载流子的倍增情况就像在陡峻的积雪山坡上发生雪崩一样,载流子增加得多
而快,使反向电流急剧增大,于是PN结被击穿,这种现象称为雪崩效应。晶体管
一般都有一定的雪崩效应,管子的材质结构不同雪崩效应差别很大,一般情况下,
PNP管的雪崩效应比NPN管的要差很多,所以使用雪崩三极管一般采用NPN管。

楼主:
时电压处于临界状态,触发信号一来IB>0,击穿点前移,产生雪崩。C2)直接用
电压触发,使得UC E > UC EO而产生击穿,将基极和射极连接固定l。值为。。

网友A:
看起来用的东西好多呀

网友B:
误报率大概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报率大概是多少呀

只能出一个模糊的波形图 以供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出一个模糊的波形图 以供参考吧!

看来还只是 一个起步阶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只是 一个起步阶段呀

估计 就算是 成品,也只能出一个模糊的波形图

网友C:
非常感谢分享呀

楼主:
还好吧!

其实 MCU 只是做了其中的小小一部分工作

大部分还是在 信号处理上面!

网友D(2022-04-07):
这一套等效采样板卡多少money

楼主(2022-12-03):
只是 一个起步阶段

网友E(2024-11-08):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F: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G: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H: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I: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J: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K: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L: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M: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