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W32时钟变慢

楼主(2018-10-22):
MC9S08AW3使用PE生成的3.888M时钟,系统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运行,一切正常。但是一旦按按键(我做了个矩阵按键)后,系统的频率貌似发生了变化,变得非常缓慢。
(在中断里面放置了一个LED操作,一秒翻转一次;按按键使得系统变慢后,翻转时间变长了。)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void PE_low_level_init(void) { #ifdef PEX_RTOS_INIT PEX_RTOS_INIT(); /* Initialization of the selected RTOS. Macro is defined by the RTOS component. */ #endif /* Comm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CPU registers */ /* APCTL1:

楼主:
void PE_low_level_init(void)
{
  #ifdef PEX_RTOS_INIT
    PEX_RTOS_INIT();                   /* Initialization of the selected RTOS. Macro is defined by the RTOS component. */
  #endif
  /* Comm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CPU registers */
  /* APCTL1: ADPC7=1,ADPC6=1,ADPC5=1,ADPC1=1 */
  setReg8Bits(APCTL1, 0xE2U);
  /* APCTL2: ADPC11=1,ADPC10=1,ADPC9=1 */
  setReg8Bits(APCTL2, 0x0EU);
  /* PTASE: PTASE7=0,PTASE6=0,PTASE5=0,PTASE4=0,PTASE3=0,PTASE2=0,PTASE1=0,PTASE0=0 */
  setReg8(PTASE, 0x00U);
  /* PTBSE: PTBSE7=0,PTBSE6=0,PTBSE5=0,PTBSE4=0,PTBSE3=0,PTBSE2=0,PTBSE1=0,PTBSE0=0 */
  setReg8(PTBSE, 0x00U);
  /* PTCSE: PTCSE6=0,PTCSE5=0,PTCSE4=0,PTCSE3=0,PTCSE2=0,PTCSE1=0,PTCSE0=0 */
  clrReg8Bits(PTCSE, 0x7FU);
  /* PTDSE: PTDSE7=0,PTDSE6=0,PTDSE5=0,PTDSE4=0,PTDSE3=0,PTDSE2=0,PTDSE1=0,PTDSE0=0 */
  setReg8(PTDSE, 0x00U);
  /* PTESE: PTESE7=0,PTESE6=0,PTESE5=0,PTESE4=0,PTESE3=0,PTESE2=0,PTESE1=0,PTESE0=0 */
  setReg8(PTESE, 0x00U);
  /* PTFSE: PTFSE7=0,PTFSE6=0,PTFSE5=0,PTFSE4=0,PTFSE3=0,PTFSE2=0,PTFSE1=0,PTFSE0=0 */
  setReg8(PTFSE, 0x00U);
  /* PTGSE: PTGSE6=0,PTGSE5=0,PTGSE4=0,PTGSE3=0,PTGSE2=0,PTGSE1=0,PTGSE0=0 */
  clrReg8Bits(PTGSE, 0x7FU);
  /* PTADS: PTADS7=1,PTADS6=1,PTADS5=1,PTADS4=1,PTADS3=1,PTADS2=1,PTADS1=1,PTADS0=1 */
  setReg8(PTADS, 0xFFU);
  /* PTBDS: PTBDS7=1,PTBDS6=1,PTBDS5=1,PTBDS4=1,PTBDS3=1,PTBDS2=1,PTBDS1=1,PTBDS0=1 */
  setReg8(PTBDS, 0xFFU);
  /* PTCDS: ??=0,PTCDS6=1,PTCDS5=1,PTCDS4=1,PTCDS3=1,PTCDS2=1,PTCDS1=1,PTCDS0=1 */
  setReg8(PTCDS, 0x7FU);
  /* PTDDS: PTDDS7=1,PTDDS6=1,PTDDS5=1,PTDDS4=1,PTDDS3=1,PTDDS2=1,PTDDS1=1,PTDDS0=1 */
  setReg8(PTDDS, 0xFFU);
  /* PTEDS: PTEDS7=1,PTEDS6=1,PTEDS5=1,PTEDS4=1,PTEDS3=1,PTEDS2=1,PTEDS1=1,PTEDS0=1 */
  setReg8(PTEDS, 0xFFU);
  /* PTFDS: PTFDS7=1,PTFDS6=1,PTFDS5=1,PTFDS4=1,PTFDS3=1,PTFDS2=1,PTFDS1=1,PTFDS0=1 */
  setReg8(PTFDS, 0xFFU);
  /* PTGDS: ??=0,PTGDS6=1,PTGDS5=1,PTGDS4=1,PTGDS3=1,PTGDS2=1,PTGDS1=1,PTGDS0=1 */
  setReg8(PTGDS, 0x7FU);
  /* ### Shared modules init code ... */
  /* ###  "AD1" init code ... */
  AD1_Init();
  /* ### TimerInt "TI1" init code ... */
  TI1_Init();
  /* ### TimerInt "TI2" init code ... */
  TI2_Init();
  /* Common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 ENABLE */
  /* TPM1SC: CLKSB=0,CLKSA=1 */
  clrSetReg8Bits(TPM1SC, 0x10U, 0x08U);
  CCR_lock = (byte)0;
  __EI();                              /* Enable interrupts */
}

以上是PE_low_level_init();

楼主:
上图是时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