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8-10-22):
学习别人的代码,看见51单片机进入idle mode为什么要这样写PCON |= 0x01,而不是我想象中的PCON= 0x01,多余的部分有什么特别含义么??

网友A:
不了不影响其它位,方便移植

网友B:
是的,  PCON 已经被扩展, 里面有其他作用的位, 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C:
要理解或运算,PCON |= 0X01只把PCON的第0位置为1,二不影响其他位;
PCON |= 0X01除把PCON的第0位置为1,还把其他位置为0,这样就会影响其他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