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源压电式蜂鸣器该如何驱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0-22):
功率小的,部分直接用MCU的IO就可以驱动;
功率大的需要功率放大。

网友B(点评):
功率放大怎么做,用三极管

网友A:
无源压电蜂鸣器有很多种的,你要根据需求选用合适的蜂鸣器配置相应的驱动

网友C:
无源压电式蜂鸣器, 一般需要高压驱动, 可以考虑脉冲信号经过变压器升压

网友D:
推挽驱动,桥式、变压器(电感)等等都可以。

网友E:
这个需要一定的频率才能驱动,可以直接用单片机io口输出不同的额频率通过三极管来控制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