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模转换器中的求和模块是干嘛的?

楼主(2018-10-22):
数模转换器中的求和模块是干嘛的?

TI 推出几款 JESD204B 数模转换器 (DAC),其具有高速 4 通道 DAC 的同类第一个特性:求和模块。它位于内插滤波器和复合混频器后面的信号路径中,能够在转换为模拟之前将两个复合数字路径添加在一起。

求和模块有哪些功能?

如果您需要通过一个发送器同时发送两个不同频带(想象一下用单个宽频带发送器为两个不同的蜂窝频带提供服务),那该特性就特别适合您。求和模块可释放在 FPGA 中创建频率分隔的工作量,将其交由 DAC 处理。

图 1 是 DAC38J84 中的 4 条数据路径,分别为 A、B、C 和 D。这些路径可作为两条复合路径来处理,即 A-B 和 C-D。两条复合路径都支持内插和 NCO 数字混频,能够为您在 4 通道 DAC 中提供两个数字模块上变频转换器。

图1:DAC38J84的示意图,蓝色部分是多频带求和模块

在不使用求和模块时,如果 4 通道 DAC 后面是两个复合调制器,这两个上变频转换器一个可用来为一个发送器确认进入 DAC A 和 B 的数据,而另外一个则可用来为另一个发送器确认进入 DAC C 和 D 的数据。

在使用求和模块时,您不需要使用全部 4 个输出 DAC,而只用 DAC A 和 B,因此只需为一个 RF 输出路径提供模拟复合信号。

比方说,我们向在 DAC38J84 中称为“AB”和“CD”的两条复合数据路径各发一个频宽为 1GHz 的、1.2288GSPS 的复合模式。

每条复合路径用 2 内插,因此内插后的数据速率是 2.4576GSPS。由于 NCO 也在该速率下运行,因此您可通过将 NCO 调节至 +500MHz 来对“AB”数据对进行调节,从而使其整个 1GHz 的信息带宽都处于 0 至 +1000MHz 的频谱范围内。

然后,您可将 CD 数据对调节为 -500MHz,使该频谱处于 -1000MHz 至 0Hz 之间。记住,您刚才将一个复合模式发送至了两条复合数据路径。使用数字求和模块,随后您可将 AB 和 CD 数据路径加在一起。它们仍然以 2.4576GSPS 的速率运行,但现在具有复合频谱在 -1000MHz 至 +1000MHz 之间的信号信息,从而可创造 2GHz 的信息带宽。

现在,您可将合并后的数据路径发送至 DAC A 和 B 进行模拟转换和传送。这有助于您将 2GHz 的信息带宽发送到 FPGA/DUC 速率仅为 1.23GSPS 的模拟/RF 域。这不仅允许您选择较慢的 FPGA DUC 速率,而且还可降低 FPGA 至 DAC38J84 的接口速度,从而不但可减缓 FPGA 设计速率并降低逻辑门要求,同时还可通过使用更低速度/成本的 FPGA 降低 FPGA 成本。

如果您想了解该理念的实际应用,敬请观看我同事 Matt Guibord 的视频演示,其将向您介绍如何利用 DAC38J84 实现 2GHz 的复合带宽。

以上我已经介绍了如何在模拟转换之前将两条复合数据路径加在一起的实例。

楼主:
数模转换器中的求和模块是干嘛的

网友A:
这是借助 FPGA 完成求和操作么, 会不会因为信号同步问题, 引起延迟和降低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