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使用通过按键驱动问题

楼主(2018-10-22):
     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gpio-keys通用驱动,然后在mach-nux970.c中添加了按键平台设备并注册,其中部分代码:
static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nuc970_buttons[] = {
        {
                .gpio                = NUC970_PF11,                /* K1 */
                .code                = KEY_A,
                .desc                = "Button 1",
                .active_low        = 1,
        },
        {
                .gpio                = NUC970_PF12,                /* K2 */
                .code                = KEY_B,
                .desc                = "Button 2",
                .active_low        = 1,    //按键按下时低电平
        },
        {
                .gpio                = NUC970_PF13,                /* K3 */
                .code                = KEY_C,
                .desc                = "Button 3",
                .active_low        = 1,
        },
        {
                .gpio                = NUC970_PF14,                /* K4 */
                .code                = KEY_D,     //供应用程序识别的代码
                .desc                = "Power",
                .active_low        = 1,
        }
板子启动后,打印错误:
gpio-keys gpio-keys: Failed to request GPIO 171, error -517

请问是不是gpio编号错误?

网友A:
没用过。你去牛卧堂问问吧,那边有好多关于这个系列的,这边好像都是用普通单片机没有太多用ARM9的

网友B:
你要查看一下错误代码517什么意思。

网友B:
不然你不好判断具体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