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 实现虚拟U盘

楼主(2018-10-22):
枚举和SCSI命令都以实现,再往虚拟U盘里面拖文件(往U盘里面复制文件),然后USB输出端口输出的数据与文件里面的数据不一致。。。。。。。不知道哪出来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先用WINHEX等工具按扇区写入读出,看看有没有错误?没错误了再通过文件系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WINHEX等工具按扇区写入读出,看看有没有错误?没错误了再通过文件系统测试。 ...

谢谢你,我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