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XL-F28379D 点个灯失败了

楼主(2018-10-22):
在加载F2837xD_GlobalVariableDefs.c这个函数以后,编译出错了。

subdir_rules.mk:9: recipe for target 'F2837xD_GlobalVariableDefs.obj' failed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7xD/v130/F2837xD_headers/source/F2837xD_GlobalVariableDefs.c", line 237: error #148: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volatile struct DCSM_REGS_Z1 DcsmZ1Regs" (declared at line 430 of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7xD\v100\F2837xD_headers\include\F2837xD_Dcsm.h")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7xD/v130/F2837xD_headers/source/F2837xD_GlobalVariableDefs.c", line 245: error #148: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volatile struct DCSM_REGS_Z2 DcsmZ2Regs" (declared at line 431 of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7xD\v100\F2837xD_headers\include\F2837xD_Dcsm.h")

不知道有谁碰到过,如何解决。抱拳了。

楼主:
这个是错误提示。

楼主:
。。。。
扎心了。。文件加载错了。。

一个从100中加载一个从130加载。。

楼主:
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加载了下面2个cmd文件以后编译出错了。

楼主:
。。

再把这个选为none就可以了。编译完成

网友A:
我有适合初学者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262388-1-1.html
相互学习

斑竹,我根据你的教程走了一遍。

全部走完以后,发现编译错误,编译错误指向cmd文件,然后我将2837xS_Generic_RAM_lnk.cmd删除。
编译就通过了,然后也生成了.out文件,但是连接不上板子。按F11没有反应。

楼主:
是这样子

楼主:
我用的是CCS7.4 版本。

网友A:
应该是仿真器驱动问题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