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3V供电的蜂鸣器发出90分贝的声音?需要功率放大

楼主(2018-10-22):
(无正文)

网友A:
除了合适的音腔外,用专用的蜂鸣器驱动芯片是可行的选择,那种用升压变压器的声音起始和结束都不干脆

楼主(点评):
你有没有合适成熟的方案?

网友B:
买个3端电感,升压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规格书
再者 你打算90 是距离多少公分测试呢?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47E7BD225972B7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规格书
再者 你打算90 是距离多少公分测试呢?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 ...

怎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