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主板破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22):
本人做了一款音箱,现在板子出现破音的现象,不是漏风,也没有超功率,请哪位大神支个招

网友A:
板子,连线固定好,粘点百搭胶或热熔胶.

网友B:
求大佬详细讲解下,谢谢分享了

网友C:
喇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连线固定好,粘点百搭胶或热熔胶.

大神,谢谢,

楼主:
喇叭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喇叭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喇叭功率够吗

或者哪里粘贴的松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佬详细讲解下,谢谢分享了

前一阵拆过几只低音,发现里面的功放板除了螺丝夹紧,四周还布了一圈百搭胶,几根连线也贴箱壁粘住了.因为整个箱体中喇叭纸盆振动时气流很大,不粘住会引起共振,产生吱吱破壳声.  tmd ,也犯禁了.哈哈,图片禁不了吧

〓◆ 音响相关专辑 16册 161M ◆〓
音箱实用制作技术 148页
实用音箱制作技术 148页

网友E:
如果板子和喇叭都没问题的话就是耳朵出问题了!电路及参数、实物都没有,让人咋判断啊,自己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