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纯小白,向大神们求助,ATMEGA64A-AU 1722

楼主(2018-10-23):
芯片:ATMEGA64A-AU 1722,请问哪几个脚连接编程器能读出芯片的Flash?

连线图上,红圈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再补充一个图:

请问编程器上的RST就是RESET(复位)对吧?编程器的MOSI、RESET、SCK、MISO都是直连芯片吗?编程器上没有XTAL怎么办?但是编程器说是支持ATMEGA64A

楼主:
难道编程器10脚排序是按编程器软件提供的排序吗?不是编程器壳体排序?

楼主:
编程器的GND与VCC不用与芯片相连吗?
还是芯片通电时不连,芯片不通电需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