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XTR115输出异常

楼主(2018-10-23):
各位大神! 上午好!

   小弟几日作为新人来求助关于XTR115输出异常,还请给我大神们多多指教,这个问题已经卡了我n多天了;
我是按照
   这个电路来焊接板子的 ;
板子上电24V
1脚输出2.5V
8脚输出5V
3脚上焊接了一个磁珠0R的电阻用于外接电源的GND
2脚用电源供应器上电,结果无论怎么调节 ;
4   7脚上的电流始终不变;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

楼主:
焊接的电路
  我是2脚直接串联200K的电阻
用电源供应器调节的 结果没有任何电流变化

给芯片上电 测量C2两端电流 显示有400uA左右的电流在回路中 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先把你的+18V、GND、IOUT是什么关系,示意图搞出来。

这一点我也不太明白呢 反正事参照别人的原理图接的线[em:9:]

网友A:
果然,你连电源和信号怎么接都搞错了。自己仔细看看115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你连电源和信号怎么接都搞错了。自己仔细看看115的数据手册。

拜托您直接帮我指正一下呗 数据手册看了很多遍 都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拜托您直接帮我指正一下呗 数据手册看了很多遍 都是不太明白

IOUT接负载(比如250欧姆电阻),再接24V的负端。不是接芯片的3脚。
5V和24V的电源,要隔离的,不能有电气连接的。

网友A:
别人指点,也只是一时的。
这个必须要看懂115内部的原理,看不懂,就不要自己设计了,会害人的。
5V电源,要么用115内部自带的电压,不过电流可能很小,要么外接,必须保证和24V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指点,也只是一时的。
这个必须要看懂115内部的原理,看不懂,就不要自己设计了,会害人的。
5V电源, ...

好的  谢谢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很重要

网友C:
请问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网友D(2020-07-17):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在用这个芯片 也是有问题

要用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