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 差分线需要做50欧姆吗?

楼主:
如附件图中所示,天线引脚是2条差分线(红色),然后接到一个balun,最后balun由传输线(绿色)连接到天线。
问题:
        1.两条红色的差分线算做传输线吗? 每条线都必须做50欧姆特性阻抗吗?
        2.计划天线直接用一个陶瓷天线 50欧姆,这样绿色传输线应该做50欧姆传输线阻抗对吧?

有经验的大神请帮忙看看,或者有兴趣的一起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A(2018-10-31):
不用,线长要短,越短越好。

网友B:
要的,差分阻抗一般是100左右。如果线很短,稍微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24LE1 差分输出阻抗既不是50ohm也不是100ohm 。你搞个传输线匹配这个伪命题是个笑话。

尽量短连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