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种传感器能直接贴在旋转的物体上测转速的,或...

楼主(2018-10-23):
有没有哪种传感器能直接贴在旋转的物体上测转速的,或者某种技术方案

网友A:
三轴加速度计就可以。

测量加速度然后积分得到转速吗,就是感觉最终结果会有偏差,可能物理环境的一些干扰就会导致计算不准确,我也考虑过三轴陀螺仪直接测角速度,但是看了下量程范围最大都是±2000°/s,还是太小,我期望能测最起码测到30转/s

网友B:
闪光测速仪,转轴上粘块反光锡纸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C:
激光转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光测速仪,转轴上粘块反光锡纸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8.5bb5671bWz ...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项目里没有地方实现这种参照式测速,就是传感器只能装在旋转物体上,转速不能通过与静止物体互相参照来获取。

网友A:
三轴加速度计跟陀螺仪还是两码事
光测速的话,30转/s没问题

我明白了,直接测量向心加速度就行了吧,a=w²R

网友A:
或者外面固定一块磁铁,旋转体上放霍尔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项目里没有地方实现这种参照式测速,就是传感器只能装在旋转物体上,转速不能通过与静 ...

测速发电机

网友E:
测速电机、闪光测速仪、光电旋转编码器等等都可以。

网友F:
最简单的霍尔传感器

网友G:
1.霍尔传感器
2.红外线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