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手求助,单片机一个IO口怎么控制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18-10-23):
如题,单片机一个IO口如何控制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12V,只用三极管做开关,求大神指导输入电源12V

楼主:
Rel-为继电器复位,ATT-为继电器闭合

网友A:
换IO口更多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IO口更多的单片机。。。

单片机没有多余的IO口了  也不让换芯片

网友B:
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三极管开关就可以啊,就几个IO口,单片机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三极管开关就可以啊,就几个IO口,单片机肯定有的

有IO口也不会这么麻烦了  就是IO以经用完了 只剩两个    用在两个继电器上

网友C:
好办,跟别的IO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IO口也不会这么麻烦了  就是IO以经用完了 只剩两个    用在两个继电器上

这样的话,io口不够用啊

网友D:
如果控制信号可以反还好,如果任意的两种状态一个IO实现不了,可能要和其他IO复用了,或者用多的IO的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没有多余的IO口了  也不让换芯片

换一家公司的时机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