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烟雾报警器的蜂鸣器电路

楼主(2018-10-2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你把D6画反了

楼主(点评):
没有,而且量的时候Q6 c集有电压,

网友A:
你是根据Q6集电极有电压来判断二极管D6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根据Q6集电极有电压来判断二极管D6的方向?

方向没错,二极管那么大还会看错,有17V

网友B:
Q6导通,BEEP有正电压,Q6截止,L的续流给BEEP提供反向电压,这样,BEEP声音会大很多。

以前有1.5V电池供电的产品,LED驱动也是类似方式,电感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6导通,BEEP有正电压,Q6截止,L的续流给BEEP提供反向电压,这样,BEEP声音会大很多。

以前有1.5V电池供 ...

确实是这样

网友D:
蜂鸣器应该是压电陶瓷的,电感和二极管可以提供反向电压。
很巧妙的电路呢。。。
应该是用比较低的占空比。

楼主(点评):
是,应该是方波,但令其一直导通时是也才60mA,D7是75V齐纳管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电感的电感量很大,应该是很细的线绕了很多圈,直流电阻比较大。 这个蜂鸣器应该用不到20mA20V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给低一些的占空比应该效率比较高

楼主(点评):
发现问题了,不能一直导通,虽然电流不是很大,但Q6、D7和电感 在发烫,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多少合适呢,太低了音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应该是压电陶瓷的,电感和二极管可以提供反向电压。
很巧妙的电路呢。。。
应该是用比较低的占空比。 ...
+-15的蜂鸣器或0-30V,电感47mH

网友D:
到底用多大占空比需要你自己去找。。。。
如果追求响度还要用接近蜂鸣器谐振的频率

网友E:
D7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7是干什么用的?

鬼知道,是个稳压管,75V的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F: 12V不会,电感直接导通了

网友D:
防止Q6集电极电压过高。

网友H(2019-01-26):
请问小米烟雾报警器用的传感器型号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