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rotel系列、AD系列软件所画的线部分注意事项

楼主(2018-10-23):
Protel系列、AD系列软件所画的线,不论画在哪一层(包括走线层、Keepout层等),双击打开线的属性,一定不能勾选keepout选项,一旦选中了keepout选项,则这根线无法在gerber文件中生成,导致此线无法生产出来。
Protel99se软件为例

Altium Designer软件为例

欢迎大家回贴交流讨论或QQ3001737702

网友:
不错的经验噢

网友A:
我没打勾,为何PCB厂还说线呗锁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打勾,为何PCB厂还说线呗锁定了呢?

建议联系给你做的厂家给检查一下文件资料,是否一致

楼主(2019-03-12):
一定要注意!如果用AD16以上版本软件。这个软件会自动禁止KEEPOUT 层上的元素输出加工外形和孔以及槽的。

楼主(2019-04-19):
建议  建议 建议一定要在Mechanical 1画板框线或螺丝孔形状
还有点小技巧,Keep-Out层的线不能直接COPY到机械1层,如是直接COPY的默认还是勾选的,一定要单
一在机械1层去画才行。
当然了,如果您不想改文件,认为改动工作量大,**在Keep-Out层画板框线及螺丝孔,请您一定一定
自己生成GERBER文件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