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20MA电路转0-5V电路分析

楼主(2018-10-23):
求大神分析该电路是否如图中所说的可行?

网友A:
我认为不能。U1A大概是调零电路,补偿G19013基极电压,输入到U1C电压是1-5V,U1C是电压跟随,UC输出是1-5V,R3电流是24-1(5)/200,电流是23/200,到19/200,此电流乘以U1D正端电阻250或500,不会是0-5V,或0-10V

网友B:
能。
精度差。

网友C:
不管是否可以,你这个电路设计实在太差,不值得分析。
4-20mA,电阻转成电压,输出0-5V/0-10V是很简单的电路,只要电压加减即可,为何多次转换,显然太复杂。
模拟电路的精髓,能简单的就简单的。

网友B:
仔细看看。
电源有问题。
LM324共模电压到了正电源,不能工作。

网友D:
能否分析一下电路原理,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我是网上看到的,所以发到这里叫大神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否可以,你这个电路设计实在太差,不值得分析。
4-20mA,电阻转成电压,输出0-5V/0-10V是很简单的电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
电源有问题。
LM324共模电压到了正电源,不能工作。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能。U1A大概是调零电路,补偿G19013基极电压,输入到U1C电压是1-5V,U1C是电压跟随,UC输出是1-5V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
电源有问题。
LM324共模电压到了正电源,不能工作。

大神,可否有好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能。U1A大概是调零电路,补偿G19013基极电压,输入到U1C电压是1-5V,U1C是电压跟随,UC输出是1-5V ...

大神,可否有好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否可以,你这个电路设计实在太差,不值得分析。
4-20mA,电阻转成电压,输出0-5V/0-10V是很简单的电 ...

大神,可否有好电路供参考?

网友E:
应该可以,考虑到管子的放大倍数,精度差一点

网友F:
U1A是用来调零的,当U1A输出等于4*250=1V时,Q1没有电流,后面Q2也没有电流,U1c构成电流倍增电路。此电路满度不能校正。

网友F:
还有很大的问题,共模电压接近上电源轫时,324不能正常工作,即是0点不可能达成,且输出0时,精度极差。

网友G:
一级放大, 一级减法就可以了, 要到0点最好用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很大的问题,共模电压接近上电源轫时,324不能正常工作,即是0点不可能达成,且输出0时,精度极差。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