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开关电路 去毛刺(简单的三极管降压)

楼主(2018-10-23):
只是简单的三极管降压电路,如何去掉毛刺呢?

输出GND上AC测试的毛刺。

网友A:
用品质好一些的电感应该可以减轻这个毛刺,但不可能消除它。

网友B:
200mV  Vp-p.不算大,其中一部分还是标准探枪会引进的干扰。你可以在一个点探头GND夹子放在一个点上面,也能发现这样的干扰,这就是探头标准接**引入的干扰。
放心用吧。

谢谢,我继续调整电阻电容电感试试

网友C:
请教一下,什么是标准探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