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单片机低功耗

楼主(2018-10-23):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要用低功耗,网上看了这个芯片可以代替STM8,自己试了下,能进入掉电模式,但是功耗还是有3.3MA,有哪位大神能提供下10ua的例程吗?

网友A:
51芯片不存在低功耗模式,只有掉电模式。
只要GPIO配置好,不要漏电,PCON的PD写1即可。

网友B(点评):
根本不行啊,试了很多了,电流和没睡眠一样,IO都没有用。掉电就应该停止运行,程序一直在跑。欠压复位,看门狗 也关了,就是想直接让它不唤醒 也做不到。用的是KILE开发的是不是要点什么开关。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进入掉电很容易呀,贴出源码看看

网友C:
你的GPIO没有配置好。

网友D:
配置成准双向

网友E:
试试准双向模式,进入低功耗前配置。如果后面需要其他模式再恢复一次初始化。

网友F:
楼主解决了这个低功耗问题没

网友:
现在实现了没,有没有明显降低

网友G:
技术支持,加我Q2355898179

网友H:
新唐好像有个文档介绍如何低功耗的。

网友:
可以实现,应该是哪儿没配置对呢

网友B:
发现新唐N76E003就是个垃圾,各种问题,我调低轼耗 就是一直不通,手册上说PCON |=0x02,和01都试过一点用没有,根本就是不睡眠。IO中断全关了。程序一直在跑,默认不知道什么中断开着,垃圾死了。 串口也是要你调很长时间,双串口有病 。 官方代码例程垃圾要死,很多根本实现不了,代码简单什么也不说。KEILL下载需要配置什么也不说。

网友I(2018-11-26):
引用 网友B:
发现新唐N76E003就是个垃圾,各种问题,我调低轼耗 就是一直不通,手册上说PCON |=0x02,和01都试过一点用没 ...

说产品垃圾,先看看你技术是否垃圾。同样的产品,为什么有人用得很好?
clr_BODEN;
set_P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现新唐N76E003就是个垃圾,各种问题,我调低轼耗 就是一直不通,手册上说PCON |=0x02,和01都试过一点用没 ...

把数据手册完整看一遍,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新唐N76E003就是个垃圾,各种问题,我调低轼耗 就是一直不通,手册上说PCON |=0x02,和01都试过一点用没 ...

大神,手册最后一个章节就说那个配置字了。

网友J(2019-11-06):
set_OSC1;
clr_OSC0;
clr_HIRCEN;
clr_BODEN;
set_PD;
while(1);
切换10KHZ低速模式,关闭原时钟,关闭BOD,在进入掉电,我用单个单片机芯片测过是5ua左右
请问楼主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单片机进行低功耗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