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入门关于无感BLDC启动问题

楼主(2018-10-23):
无感BLDC三段启动时,如果转子启动位置在六个扇区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会有堵转或硬件过流的现象。我的问题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和此位置随着启动参数调整而不固定变化的原因?另外介绍一下入门BLDC控制的书籍、文件或**,谢谢。

楼主:
[em:9:][em:9:][em:9:][em:9:][em:9:][em:9:][em:9:]
没有人回复。

网友A:
启动时,有一半概率驱动是与需要的转向相反的,所以,过流/堵转现象是正常。
驱动电流ADC采集分析可以预判,切换到合适的驱动相位。也可以不理睬,等待电机自己走到匹配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有一半概率驱动是与需要的转向相反的,所以,过流/堵转现象是正常。
驱动电流ADC采集分析可以预判 ...

在有过流/堵转保护的情况下会导致电机振动发出噪音进而启动失败。
我想问一下现在大部分无感BLDC的驱动策略都是给一个固定磁场一段时间将转子拉到固定位置,然后按照预设好的方向逐步提高调制磁场的旋转频率带动转子转动吗?
如果是,其实启动期间是没有检测可以保证转子被拉到了固定位置的对吗?

楼主:
根据我的观察,每次启动瞬间之后都会将转子拉到某一位置,令此位置为0度,如果启动前转子位置为180度,则很容易启动失败。我猜想是不是启动时定位转子的时间设置的问题,会导致距离定位点180度时启动反向的转速大,当定位结束,转为开环强制启动的时候转子仍然有很大的反转动能,由于强制启动没有开环判断,所以转子会在原本速度很低的情况下无法响应高速旋转磁场,导致振动发出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有过流/堵转保护的情况下会导致电机振动发出噪音进而启动失败。
我想问一下现在大部分无感BLDC的驱动策 ...

是按照一个很低的旋转频率推动电机。类似锁相环牵引同步。走一圈,相位必然同步

xch
@bnd :得把电机驱动看作锁相环。 初始不同步无所谓。 初始条件就是角速度=0,初始相位任意。锁相环参数就按照此条件来设计启动驱动
bnd
所以我的问题啊就是,某位置启动不同步...

网友B:
高频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照一个很低的旋转频率推动电机。类似锁相环牵引同步。走一圈,相位必然同步 ...

而且我也没能理解   低频推动?
频率恒定吗还是强制设置的一个变频?
堵转是低频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照一个很低的旋转频率推动电机。类似锁相环牵引同步。走一圈,相位必然同步 ...

虽然没能解答我的疑惑不过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也没能理解   低频推动?
频率恒定吗还是强制设置的一个变频?
堵转是低频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

你驱动的电机系统会有一个低频驱动角速度,在此频率下驱动电机一定会旋转,且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