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芯片的最大gpio的翻转速度只有2M吗

楼主:
用的芯片是stm32F413
这个就是个普通的M4

主频是100M
手册写的最大翻转速度是100M

可以实际测试
无论开不开fteertos系统

cube代码执行 示波器抓到的都是只有2M的速度。

网友A(2018-10-24):
开启最高等级优化试试,另外主函数里面仅BSRR寄存展开10组进行操作试试。

一般软件翻转很难达到高的速度,你可以改用PWM做极限测试。

网友B:
413最高100M时钟可以每时钟翻转一次好像,也就是示波器可测到50M吧。。。

网友C:
你应该使用汇编,连续执行同样的指令,而不是用C语言的for循环

网友D:
你看看汇编出来多少个指令吧...你直接对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3最高100M时钟可以每时钟翻转一次好像,也就是示波器可测到50M吧。。。

实际测试只有2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只有2M。。。

那应该是你的测试代码没有写好。

楼主:
手册居然写着可以100MHz  然后还是2.5ns的翻转边沿 我也醉了 如何做到呢

网友E:
直接对位操作,记得103系列以前有人测试过,可以论坛搜索一下,我记得好像上到十几M以后,波形已经差不多变成“正弦波”了。
F4系列没有测试过。

网友F:
肯定不是啊,2M怎么可能

网友F:
可以拿示波器来测

网友F:
一百多M的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拿示波器来测

现在直接寄存器可以做到25M 但是不能提高更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直接寄存器可以做到25M 但是不能提高更多了

您用的是F7 吗?

网友G:
第一,测试方法不对;第二,你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测试方法不对;第二,你理解有误

如何测试。哪里理解错误。请指教 您有没有搞出来高于25M的波形

楼主:
stm32F413 手册写了支持100M的gpio快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否方便贴出你的 程序。

//---------------------------------

1:使用寄存器控制
2:示波器用10x测量
3:while1里面多谢几个翻转  要不while1很耽误时间
4:似乎50m是极限 一个1 一个0  100M主频 40M极限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5:io补偿有一点点用。不管如何 打开吧。多谢大家。

网友I:
有个GPIO的时钟频率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GPIO的时钟频率设置。

已经设置了100M

网友J:
你的实际输出跟手册上的GPIO可实现输出能力是两个概念。

你做GPIO翻转的话,想要速率高,切不可使用函数调用的方法,

因为那样代码本身就冗长加上函数调用的进出栈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实际输出跟手册上的GPIO可实现输出能力是两个概念。

你做GPIO翻转的话,想要速率高,切不可使用函数调 ...

**作的寄存器  目前可以做到50M的高低电平翻转。不知这是不是就是io意味着的100M的速度。因为我是写1然后写0 这些循环下去。st芯片还特意加了io补偿功能。但是在实际波形对比并没有任何差别。

网友K:
io的达不到那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