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ebug出现错误

楼主(2018-10-23):
debug出现如下错误,求救

网友A:
这是编译 (连接) 出错了, 也可能是 CMD 错误

楼主:
build的时候 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build的时候 没有错误提示

应该是编译错误     提示都没有生成.out
看着是cmd的问题

楼主:
缺少源文件,各位,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缺少源文件,各位,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恩    相关文件还是太多   搜索路径等设置
看到很多人经常遇见类似问题

楼主:
刚开始入门,踩的坑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