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采集现场到控制室买什么通讯线好?

楼主(2018-10-23):
使用CAN总线,从采集现场到控制室买什么通讯线好?什么型号的呀?网线行不?

网友A:
还有就是需要多个控制器相连,有专门用的接口吗?

网友B:
距离多长啊,双绞线就行吧。

网友C:
一般都用双绞线

网友A:
没用过网线的路过

网友D:
楼主也不说清楚距离有多长啊?一般都用双绞线

网友E:
双绞线的必须

网友F:
除非你愿意选择微同轴

网友G:
这个好像应该有详细的技术文档吧?这个楼主可以申请一个的

网友H:
双绞线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I:
长度与通信速率成反比。

网友F:
具体型号就不知道了   双绞屏蔽线

网友E:
这个一般最少不能低于双绞线的标准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J:
可以使用网线的

网友:
不使用wifi吗

网友K:
推荐485的接口

网友L:
无线设计呀

网友M:
串口通信额?

网友N:
NRF通信吗?

网友O:
网线可以实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需要多个控制器相连,有专门用的接口吗?

I2C接口吗

网友Q:
距离是多大呢?

网友O:
有网线接口的。

网友J:
网线通信的速度很快。

网友N:
NRF24L01能行吗

网友:
WIFI是无线。

网友M:
串口通信能行吧

网友K:
RS485是最简单的。

网友R:
CAN总线稳定。

网友L:
为什么要实现有线的呢

网友Q:
如果距离比较远,可以WIFI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需要多个控制器相连,有专门用的接口吗?

无线能够多个处理吗?

网友S:
用纯软件方法实现

网友T:
串行接口

网友U:
可以用GPRS模块

网友V:
可以用wifi模块

网友:
加一个 wifi模块(如esp8266)

网友W:
串口和485两种协议

网友X:
串口wifi模块

网友Y:
使用315/433MHz发射模块和RX3310A接收模块的遥控系统

网友Z:
通过3G网络远程控制

网友AA:
可以加4G 模块或者GSM模块

网友X:
WiFi的输出输入串口与单片机的输入出口相连

网友S:
GMS97C2051单片机之间的远程通信

网友W:
通过MAX232做串口协议 一个通过MAX485做485通信

网友T:
采用RS-232/RS-485转换器

网友:
以用手机或者电脑控制单片机操作。

网友U:
块需要有SIM通讯卡

网友V:
手机直接连接模块

网友AA:
加WIFI模块,或者网口模块

网友Z:
配合串口3G模块

网友Y:
者使用NRF2401模块也可以。